此件如何加工

楼主(2010-12-24):
我有件产品长700mm宽200mm高100mm。中间是空的只有3mm壁厚要在200面打40个直径50MM的孔,除钻头钻还有其它加工方法吗?

网友:
可以冲孔

网友(点评):
不是钢板,应经成型了 怎么冲

网友:
这件产品应该是一件长方体吧,只有钻吧。

网友:
铣床铣。但是钻孔是最容易操作。可以磨削薄板钻加工

网友:
应该用钻的方法比较划算~~~~~~其它方法相对钻来说麻烦些

网友:
壁厚3毫米,若粗糙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激光割出来,效率最高

网友:
看什么材质!用加工中心钻应该效率最高

网友:
如果有50mm的钻头磨成薄板钻加工当然好,如没有,也可先用麻花钻钻小些的孔,然后用镗刀干镗孔。铣床和立钻都可以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磨削板是怎样的一个形状。

网友:
薄板钻就是平常说的三尖两刃月牙弯的麻花钻,锋角磨得比两刃角稍高一点,锋角定住中心后两刃角在材料上画圆,由于主切削刃下凹,当两刃角钻透时,中间还没加工到,所以能在很薄的材料上加工出很圆的孔来。

网友:
当然选择钻啦,又便宜又方便,还快,估计这工件要求也不高,有听说过那种钻吗?就是中间一个小钻,小钻上有一弹簧,然后外面是一个锪孔的,直径你想要多大都有,这种钻只能钻薄板,你买一个50的就行了,很好钻的,钻床就行了,
就是忘记那个叫什么东西了,市场上有买的,问下就知道。

网友:
如果只有这一件,就钻吧,不要费那劲再找其它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