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系统,K1000TI的数控车床主轴经常无故不转

楼主(2010-12-25):
如题,前一个产品加工时一切正常,装上新产品之后主轴就不转,机床也不报警。

网友:
执行MDI指令,待主轴转动正常后,复位。再试手动。

网友:
你那电压正常吗?电器柜的门不要关,看主轴不转是否主轴变频器报警。

网友:
先看系统有没模拟电压输出.和变频器有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