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程控龙门铣床电器部分外协单位

楼主(2010-12-25):
   我公司为适应市场变化,经公司各部门负责人沟通论证,决定开发介于数控龙门铣床与普通龙门铣床之间的程控龙门铣床,其中数控龙门铣床的电器部分已有无锡一家公司承包,为了不影响交货期,公司决定把程控机项目交由另外一家机床配电公司,本人为程控项目的全权负责人,欢迎有实力的配电公司来我公司洽谈!联系人:杨雷(技术部)  联系电话:0513-88128850  13485119812
江苏南通京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

网友:
有实际的照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实际照片?不懂您的意思!

网友:
就是柜体大概什么样子,里面大约有多少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柜体的尺寸和柜体里面有多少东西都是由电器工程师根据机床动作和电机数量来确定的,这些东西要电器工程师确定好电路以后进行电子元器件的摆放、布局、线槽分布等,然后才能确定柜体的尺寸。

网友:
程控是什么概念?难道是PLC系统的?
这个比数控的开发工作量要大,主要是运动控制要自己写,HMI要自己编。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控机床的控制系统能够逻辑地处理具有控制编码或其他符号指令规定的程序,并将其译码,从而使机床动作并加工零件,我公司目前的普通龙门铣床都是带欧姆龙的PLC,程控机的详细概念我也不是很懂,毕竟我不是电气专业的,程控机用的是伺服马达,滚珠丝杆,触摸屏控制面板,带手摇脉冲发生器,就是比数控机床少了个数控系统,其他结构基本一致,我想程控的程序应该是事先编好储存在PLC里面的,也就是说不能随意编辑程序的一种控制方式。

网友:
说的是一回事。
一般,专机这样做比较好,因为运动轨迹是定死的,无非是每段轨迹长度上有点区别,这个直接从HMI上输入数据就可以了。而要从HMI上定义轨迹,那很麻烦的。从成本的角度看,省不了多少钱,还不如用经济点的数控系统来得省心,比如三菱,力士乐的低端系统,或者台湾的一些系统,和基于PLC的相比,成本差不多。

网友:
     我以前做过程控自动铣床,锯床,车床等机床,曾为多家机床厂开发若干台专机。如(晨龙锯床、锯力煌锯床。沪缙机床)。高档一点的用伺服+进口PLC+进口触摸屏,中档的用光栅尺或编码器+国产知名品牌PLC+文本显示器,低档的用光电开关+国产PLC或单片机。可以实现在功能有:自动送料,定长、定角度铣切,参数可以在屏上任意设置。高档的支持插补功能。
   不过我没有注册公司,去年在公司上班,今年刚出来接一些工程做。但我相信技术上完全能胜任楼主所说的。
   可以联系我QQ97307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