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管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0-12-25):
一根长200mm,直径60mm,壁厚8mm,两端车轴承位,要求两端轴承位的中心一致,以便中心轴可以穿过.
请问这样的产品怎么做才能保证其同心度,有可能的话不用做夹具行吗?怎么装夹?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但是精度不算高,不过一般加工厂可以用.
1. 一夹一顶车外圆,车到要求尺寸。
2. 夹住外圆,用百分表校正,车内孔,车完一头换另外一头,同时校正。
搞定,一般情况下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要求而电,楼上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
用中心架车,我们厂长期是车这类产品的。我也发表了一类似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但是精度不算高,不过一般加工厂可以用.
1. 一夹一顶车外圆,车到要求尺寸。
2. 夹住外圆, ...

支持楼主说的,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要求车外圆,精度要求也不怎么高的.收割机上用的配件.

网友:
我看2、4两位大侠的方法都不错。

网友:
轴承位在两端外圆还是内孔?如果是在外圆,先卡一端,加工另端端面和轴承位,卡盘端车一找正位置。然后调头加工。

楼主:
要加工的是内孔,谢谢各位的前辈的意见

网友:
上镗床镗内孔就可以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能用夹具,又不能车外圆,那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无任何技术可以支持。
1. 如果管料外圆稍好的话,就是说它的圆柱度还可以,那么教你一方法:用一软性材料(木材或铝等都可以)夹在车刀位上,对准工件,开车,这样能快速效正外圆,此方法只适合精度要求不高,并且尺寸就车到0位吧,以方便心轴转动。
2. 按你说的此工件应该叫滚筒吧,不知道轴承位有没有卡簧槽,如有的话,那么轴承位尺寸可以稍微车大点,采用过渡配合吧,看情况而定,这个东西估计只要能转动就OK了,要求不高。
  主要是这滚筒太短了,长一点的话,随便效一下就可以车了,里面的心轴由于长度够长,弯曲度更大,转动方便,短的话,弯曲力小,转动困难,你的情况就要求选择材料时要选好,以方便加工。

网友:
不算长,量小的话,夹持工件中间位置,车一端正负2丝。掉头(由于材料,铁锈等原因,第一次装夹总会留有卡爪夹过的痕迹),夹在原来那个痕迹上(前提是三爪要同心),同样正负2丝。
因为两轴承室不一定同心,即使大5丝,装上轴后两端轴承也显得很紧,不会松动。

网友:
一夹一顶,先在工件两端各车一个架中心架的位置,尺寸要一样大,这两位置是同心的,然后分别架住这两个位置车内孔就可从了

网友:
先车好一边,不拆用反刀车另一边

网友:
双向夹座,一次装夹,两头加工,好像回答过一个社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要是能有这东西的话,就不会说不夹具了,更不会说不车外圆了,光到外圆不快吗,像楼主的东西估计就是那种能用就行的,直接夹住车,眼看校正就行了,太高级的他也不舍不得用。

网友:
只要楼主管料好的话,不椭圆,不弯曲,圆度够,卡爪校正就可以直接上车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