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数980TD上切直径36,45钢用什么机加切刀耐用

楼主(2010-12-25):
在广数980TD上切直径36,45钢用什么机加切刀耐用

网友:
   切断和机床是什么系统的有半毛钱关系吗?

网友:
那还要看加工要求。切削参数选择不合理,刀具再好也不耐用。

网友:
   切断和机床是什么系统的有半毛钱关系吗?
支持二楼,煞笔问题煞笔人,看着就冒火

网友:
我们用的是白钢刀|(4*20*200)。用什么刀都差不多,主要是你的切削速度和转速。

楼主:
白钢刀,S450  F0.08  行吗?

网友:
F0.3

楼主:
F0.3行吗?我们厂的刀可接受不了

网友A:
太可耻了。楼主不会自己实验吗?用:g98和g96.转速:g96 s30 g50 s800恒线速,最高800走刀f20.每分钟进己。x别走到0,到4就退刀。然后用手把工件瓣断。

网友:
硬质合金刀就可以了吧。我都用YW1的刀具自己磨下就好了,不过用机夹刀更好用点

网友:
用yt15的吧经济实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广数980TD上切直径36,45钢用什么机加切刀耐用

   好吧,我不想那些没良心光会讲风凉话的人那么没良心的,要学车床切断的进来这个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569&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13楼哦,还是你更细心,知道我需要学习些什么

网友:
白刚刀用哥G75我上次做的120得都没问题

楼主:
白刚刀用哥G75什么意思?

网友:
用G96 s400
并限速G50s600
建议买专用切断刀及刀粒,可稳定批量生产

网友:
切断指令用G75较好,x值设为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可耻了。楼主不会自己实验吗?用:g98和g96.转速:g96 s30 g50 s800恒线速,最高800走刀f20.每分钟进己。 ...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2011-02-14):
普通的机夹割刀就行,S500,F0.15 .Z中心对好X2.5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