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度50的45号钢有办法打孔吗

楼主(2010-12-25):
高人指点!
请问硬度为50的45号钢有办法打孔吗?

网友:
成本最低的办法 用钻混凝土的冲击钻 磨好角度 就可以钻了 不是忽悠,我玩过

网友:
是用冲击钻还是冲击钻头呢

网友:
等待答案~~~~~~~~~~~~~

网友:
其实用硬质合金钻头就可以。有镶嵌硬质合金和整体硬质合金钻头。如果把普通麻花钻头磨削成群钻。再控制好切削用量和润滑也可以加工。

网友(点评):
钻混凝土的冲击钻头 就是典型的镶合金钻头

网友:
硬度50不高,硬质合金可以,电火花也可。

网友:
通孔,细孔放电,然后线割;盲孔,硬质合金钻头直接钻。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速钢钻头是不行了。可以电火花

网友:
赞同7楼的观点,一般就是这样

网友:
用硬质合金钻头就可以,我们这52~56的都照干下去了

网友:
45度高了点。硬质合金吧

网友:
其实用硬质合金钻头就可以。有镶嵌硬质合金钻头

网友:
没做过硬度这么高的孔,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冲击钻头加工的直径不容易保证,并且定心不好磨制,刃口不好加工。我也试过的。市面有标准的镶嵌硬质合金的钻头卖。还有用普通麻花钻钻削时速度尽可能慢,润滑要充分,并且尽可能手动进给。

网友:
没做过这么有难度的孔

网友:
硬质合金或电火花、线切割!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即可或者放电后线切割

网友(2011-02-25):
用硬质合金钻头就可以,我们这56~60的都照干下去了

网友:
硬质合金用什么牌子啊?我的OSG是吃不住

网友:
70度都可以的,黛杰 DHS 钻
6 z9 J+ c) t! l1 k6 B不过硬料进给很低的,床也要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