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28的四头螺纹要怎样的数控车床才能车出

楼主(2010-12-25):
螺距28的四头螺纹要怎样的数控车床才能车出来啊,已经试过6136了,车不了,请高手指点该怎么加工

网友:
50呢?是床子不够大还是系统不能加工这么大的螺距?

网友(点评):
老师,普通20车床最大螺距可以挂192-220,普通50车床一般加大螺距还没有普通20车床挂的螺距大

楼主:
50没试过,感觉动力不足,车到都没刀就蹦了

网友:
吃刀量多大的?
产品数量大吗? 大的话用旋风切削,配个旋风头
量少的话,外加工,或着,车床吃刀量小一点试试

楼主:
我也估计只能上旋风铣了

楼主:
我家没有大机器,设置的吃刀量已经很小了,20丝,还是不行

网友:
螺距28*4头=112导程,这么大,112的,好像还没见过,这工件肯定很大,车床好像要很大的车床才能挂到112,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本人才蔬学浅都 没听说过
今天又长见识了!!!!!!!!!
谢了!!

网友:
普通车床上做比较好 ,什么材料,图呢

楼主:
Tr28X 7-4的,不是28*4=112的,45号钢

网友:
楼主是Tr28*7-4的梯形螺纹,导程28,在C6140普车上加工一点问题没有,在数控上应该也可以加工,进行刀补,就是导程有点大,看机床刚性能否达到。

网友:
车床具体参数我不太清楚,不过C6140能挂到28吗?大车床应该可以,转速慢的有几转的,完全可以车。

网友(点评):
您这么说蜗杆在小车床上就没法干了?28的螺距才相当于模数9的蜗杆,您说6140能干吗?

楼主:
普车估计可以车出来,但批量生产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是Tr--28*7-4 就小意思了。若是螺距是28就太麻烦了,要加大螺距,估计也可以做,只是没尝试过,不过我还没见过。我做过最大的蜗杆只有4头6模数,不太难。至于数控车就没办法了,除非车削中心,4轴联动数控加工中心。若是说得不全还望各位谅解。普铣也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悍啊你们,28的导程都小意思,要知道转一圈就28个MM了,转速快的话,估计你人还没反应就到头了。

网友(点评):
老师!一般挂加大螺距都是低转速,高转速螺距反而小了,您挂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一句话可以讲的清楚,关键是现在见得少了,见得多了自然就会了,关键分头经度和螺纹升角要注意,还有注意粗精车,千万不可三面切削。

网友:
我用数控车加工过螺距25的左右螺杆,深5毫米,宽5毫米,外圆38.用25转每分钟,白钢刀,单边进0.08,材料为40Cr
我今天还加工几条外圆19,槽宽12,深5毫米,螺距14的传动杆,材料为铝

网友(2012-12-03):
你是用G76车的还是G92(广数系统)

网友:
好加工的,

网友:
普车完全能加工

网友:
这个普通车能搞定吧  前几年我车过200多螺距的  N多头   (不是螺纹  是利用左右旋和分头制造圆柱便面网文)你这种情况注意下螺纹升角多车道刀角的影响  利用挂轮确定螺距 采用分层切削法 粗车  弹性光刀精车 没问题的 祝你成功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直直的车进去。什么床子都白搭。这样的工件要用手动档的数控车。然后分层切削,很好干的。36床可以干

网友:
楼主出的问题我想不是加工的问题,最大可能是刀的问题,磨刀和装刀时要考虑到大螺距工件的螺旋升角问题给刀具带来的影响,可采用加工蜗杆的可调角度的刀杆加工,因为螺距较大造成实际后角变化,会造成刀尖被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