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与SolidWorks 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0-12-25):
去年研究了一段时间的SolidWorks 2007,学会了简单图纸的制作。

可最近发现接触的产品、模具3D图纸均是*.stp格式的,听别人说是UG的。

是不是UG的使用范围比SolidWorks要广啊。

2者有转换关系吗?

目前电脑安装了SolidWorks 2007,看到UG的流行,不知道是不是将SolidWorks 2007卸掉装UG5.0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按地域来说深圳这边做非标的基本用solidworks,用它来出工程图非常方便。做模具的基本用Pro/E,分模方便。而UG就很擅长生成机加工程序和做曲面造型。深圳的公司基本找不到用UG的身影。每个软件都有它的长处,当然软件也只是一个工具并不在于你用哪个软件就能把产品设计出来的。关键是设计理念要先进要超前。不过很多公司在招聘时都看你使用的某个软件的熟练程度,才决定是否录用你。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主答复,心理一下豁朗了许多。
我还以为自己落伍了。。。。

网友:
stp是三维软件的通用格式,一般的三维软件都可以打开或者把自己的格式转成stp

网友:
SolidWorks用起来感觉很明朗,包括快捷键啊什么的,出图也比较方便,比较适合中国人使用
UG的话模块很多,功能很强
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按地域来说深圳这边做非标的基本用solidworks,用它来出工程图非常方便。做模具的基 ...

本人就是做非标设计的,用UG非常之方便,比SDWORKS灵活很多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告诉你吧其实我也是用UG的。用它做了三年,建模速度专业第一并且快出他们很多倍,我没说大话只是实话实说罢了。目前我用SW建模的速度是没法跟UG比的。不过深圳这边确实很少用UG做非标,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我就在深圳做锂电池自动化设备。不可否认的是用UG直接出工程图很麻烦,标注尺寸时很不智能。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很爱UG。顺便问下这位朋友你是在深圳吗?做什么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