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缩口技术,请教

楼主(2010-12-26):
我们这里的新产品,要把管子缩小。1寸的,1寸2的管子缩到27,24这样,长度30到35,请教一下各位用什么样的机器好。,走什么样的工艺

网友A:
小直径的,一般不采用滚缩,都是采用推缩,
1  按你材料,璧厚,计算你的材料工艺稳定性,就是三维的稳定性,留一点裕度,否则就缩扁了,因为你不讲你的具体材料,无法再细说了,
2 设计模具与推缩系统,用电动的或液压的都可以,推缩模具,就一般的冷作模具钢就可以了,俺给人家做,就这个材料,没有问题,
3生产量大的,考虑自动上下料,用滚盘的比较多,当然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类型,考虑效率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孔多大,有公差要求,长度多少?工艺有好几种的,还有量多少呢?

网友:
用缩口模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就是普通钢管,Q235。
您有模具的图纸吗可不可给我参考一下,还有机器的具体样式,如果有图片就最好了,十分感谢!!!!!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建议用钢管缩口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大批量的,您有钢管缩口机器吗,图片我看看也可以

网友:
对不起,我也是在书上看到的。网上应该有销售的厂家以及联系电话。不好意思,没有办法帮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了

网友:
是否是套接使用的,一般工艺是买一台缩管机,一般是液压的,没有几个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什么。大家互相交流嘛。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有机器的图片吗,发一张,谢谢

网友:
还可以添加缩口后精整内孔功能

网友:
我公司有现成设备可以参观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可不可以先看下图,或者您给我发本宣传册。我想买台这样的设备

网友(点评):
15919975435 你联系我就可以了啊

网友(2011-05-12):
对了,就是上面的图片,江苏张家港做这个比较多

网友(2016-05-17):
有这样专门的设备的,配上专用的模具,不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直径的,一般不采用滚缩,都是采用推缩,
1  按你材料,璧厚,计算你的材料工艺稳定性,就是三维的稳定 ...

赞成你的说法,我这边这个工艺比较多

网友:
只是缩管口一点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