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26):
我是菜鸟,刚学习solidworks   望高手告诉下,万分感谢!

网友:
朋友,你到底要问什么,说清楚点,我的理解是说不能展开是吧,在板金里面能折就能展!

网友:
我也不知道老兄要问什么

网友:
说明白啊!用钣金画很方便的

网友:
老兄要问什么,可以说清楚点么

楼主:
如图 展开时 提示 重建模型错误 这个折弯具有一个斜切,无法进行处理。我想知道什么原因引起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哥哥姐姐赐教下  谢谢

网友:
看起来厚度是不是不一样呀?

网友:
1、看起来厚度不一致,无法符合钣金的原则;
2、看起来是3个实体。

网友:
应该是模型建得有问题

网友:
我的理解是你在选择折弯参数里面(固定面或边线)时,有可能选的面或边线不对

网友:
你在切除拉伸时  在 “正交切除”打√    就可以的,,你试试

网友:
看不明白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朋友,你到底想知道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 展开时 提示 重建模型错误 这个折弯具有一个斜切,无法进行处理。我想知道什么原因引起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哥哥姐姐赐教下  谢谢

网友:
晕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兄弟,我还是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我认为,你展不开可能是你拉伸切除就有问题了,修改下切除拉伸时  在 “正交切除”打√    然后再展开就可以的,,你试试   (  昨天没有说清楚)

网友:
不知道老兄要问什么!!!!!!!!!!!

网友:
是钣金件的话,最好用钣金功能画,就能展开。

网友:
上面各位分析的有道理,再考虑

网友(2013-06-14):
11楼正解  我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想表达神马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