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图导入CAD中使用!

楼主(2010-12-26):
怎么样才能将PROE中DRW转换到CAD中使用?

网友:
就是在那个绘图  三维转成二维的不过注意啊 这上面要设置下 默认的是右视图而我国是左视图

网友:
我也不太会啊你可以请教个高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在期待高手的解答啊!!!!

网友:
在PROE出2D然后另存为DWG格式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导入CAD后很多线条都没有,还有尺寸长度也不一样!有没有快捷、省事并且导入过来后已经比较完美了,不需要太多的修改!

网友:
把drw格式图纸标注完成后 保存副本 选dwg或者dxf格式的就可以用CAD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至少我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也许只能这样.你要在PRO/E中把比例啊着色或者不着色 隐藏线的之类的根据你的需要设置好 这样用CAD打开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了 关键是在pro/e里弄好啊 不弄好肯定不行的

网友:
好啊我会去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proe做2D时你肯定没注意视图的显示样式,里面有着色    无隐藏线   隐藏线    实线 四中模式,我一般都是转过去之后框选 同比例放大然后标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几种我该选什么啊?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样式的啦,一般不选着色,那样出来的时图片,无隐藏线型为外形显示,隐藏线型可以看到里面的图形,实线型一般你看到的全时线,自己都晕啦

网友(2011-04-06):
1.新建工程图
2.点鼠标右键 找到插入主视图
3.继续右键  插入投影视图
4.双击视图会有很多选项让你调整视图
5.文件另存,注意下面格式改成DWG档
6.搞定
 大概流程是这样的,我在网吧 没PROE  选项的具体名称可能记不完全对
自己摸索一下,很快上手~!

网友:
就用保存副本就可以保存成dwg格式的,但默认的投影关系跟我们有所不同,需要设置投影的象限。也可以加载一个中国标准的配置文件,这样可以按照我们习惯投影,而且螺纹之类的也会自动成为四分之三圈

网友(2012-03-13):
但是导入CAD后很多线条都没有,还有尺寸长度也不一样!有没有快捷、省事并且导入过来后已经比较完美了,不需要太多的修改!

网友(2012-04-17):
破衣中3D转2D视图的时候,隐藏的线和面都显示出来了,请教怎么能不显示啊。

网友:
导入DRW前先改工程图的单位和比例,单位改成mm,比例1:1,另存为DWG或者DXF,用CAD打开时选择插入块,不能直接打开,分解选基点就行了……尺寸线和长短不变

网友(2012-05-28):
保存副本,选dwg,保存之前确认一下比例是1:1,或25.4:1

网友:
比例放大25.4,视角按要求更改就可以了......

网友:
先将三维的图形转换成二维的工程图,完了之后点击“文件”-“保存副本”将文件格式换成dwg的,导出即可用cad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