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阀方面的高手 有重谢!

楼主(2010-12-26):
    最近厂里接了个单子(如图),可有一个技术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不知社区里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如能帮我解决,在下必有重谢!

网友:
说的不是太明白哦,看到三根气管,两个油管,不明白你问的是加工方面的,还是原理方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加压后缸内不能保压

网友:
你所说的不能保压,是指气压不保压还是液压不保压,液压不保压阀芯有损伤吗?是否阀芯有内漏?还有你那是三根气管,不知道控制电磁阀是什么相位(控制方式)。还有你这阀侧面带螺纹的调整流量的SPEET。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要是单向的,可能节流阀与气缸控制的液压阀组成了一个安全回路。升降回路是安全回路。希望你能提供更详细的说明,比如那阀内部结构,原理图等。

网友:
能说说系统在工作中具体出了什么问题吗?

网友:
是反抖车,

网友:
出了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