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销缠钻头怎么办

楼主(2010-12-26):
主要钻5--25的孔,钻的时候钻销总往钻头上缠,每次都是把切削液溅一身,那位大侠有好办法解决。

网友:
拜托老兄将情况讲得详细点好不好,这摆明就是不想让人回答.  没办法!

网友:
建议选用专用钻头  我们的铜能能断屑  钢算什么

网友:
学着磨群钻。好像社区里有一个群钻的视频,另外还有很多群钻的书籍

网友:
可以把钻头磨削2个圆弧月牙槽。但是要错列。这样就可以断削。与群钻相似。

网友:
该磨磨钻头了,如果是锋利的。先用小的钻头扩孔,再用大的钻头套钻。试试看看吧

网友:
钻销是什么,知道的大大回复我下。。。。。

网友:
针对这个问题,我建议您学习一下不锈钢群钻,对于断屑有很好效果。

网友:
不锈钢群钻可以段屑,如果勤退刀的话`也不至于给它缠上去吧

网友:
高手众多啊!学习了!顶你!

网友A:
你不会在钻的时候停顿下啊

网友:
楼上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在钻的时候停顿下啊

最实用的办法。。。。

网友:
  会不会和转速,进给有关系。

网友:
简单只要钻头按一下抬起来依次进行就行了

网友:
http://baike.sososteel.com/doc/view/74294.html    讲述不锈钢断屑钻的切屑形态与控制    可以看看。

网友:
你钻的孔径多大?深度多少?工件时什么材质?

网友:
开断屑槽试试,五金切削手册有介绍的。

网友:
钻的时候多停就行了。

网友:
                           钻头没磨好

网友:
楼主加工的材料应该硬度不高吧

网友:
钻时一快、一慢就会断屑,
( m3 J" c. J0 ]/ Y% a再不行就停一下退一下

网友:
众多的加工高手,有真有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