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太阳能电池片自动焊接机的传送带走偏和抖动问题

楼主(2010-12-27):
太阳能电池片自动焊接机不锈钢(表层镀特氟龙)的传送带走偏或抖动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焊带与电池片主光栅的偏离。附图为整机图片和传送带图纸。

点击图纸旋转鼠标可以放大!

楼主:
补:整机图片

网友:
1.传送带是焊枪的传送带还是?
2.抖动是指焊枪抖动不?

网友:
图纸和设备细节都看不清楚,楼主把传送带那块的细节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

楼主:
传输带是传输电池片的,当然也是在传输带上加热并焊接的,不是这个行业的也可以出出主意,就是解决这个不锈钢传输带的走偏和抖动问题,结构可以重新设计。现在分析抖动主要是传输带宽度误差问题,因为为了解决走偏,两边有挡环在驱动滚筒和从动滚筒之上的,且有比较紧的定位(间隙很小),因为走遍0.2以上基本上焊接偏差都会在0.3以上,也就不合格了。

网友:
抖动在驱动上想办法,走偏只能将驱动辊做成中间直径大,两边缘直径小的纺锤形。

另外问一下,带的焊接如何进行,焊后做过如何的处理。

用的是日本的带还是德国的。

网友:
楼主把传送带那块的细节拍个照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
呵呵,楼主啊,你们这串焊机好像国内还没有做的,你们比较牛啊,听说日本人做了,你在这说说别人也不是很清楚,给不了你多大的意见,呵呵!

网友:
传送带是辊筒带动的吗?如果是的话是否可以将辊筒改成中间段大两端稍小的锥形结构!不到到可行不  呵呵

网友:
看过一篇文章,走偏分高速走偏和低速走偏,传送带也分胶带与钢带。
高速胶带走偏用纺锤型辊子,借胶带中间与边缘的向心力差纠偏可行;低速似乎是相反,中间小两边大。
这个没验证过。
抖动若是上下抖动,加中间支撑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低速时相反?
请教一下高速和低速的具体定义。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数值我也不知道有确切的定义没。只记得有这么篇文章探讨过纠偏。大侠不妨查查。

网友:
传送带本来就有走偏的问题,既然你要保证那么高的直线度,选择同步带就不是什么好主意。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没有,只是效果并不见得多好。可以控制一个轮能沿着轴向自动微调,这个要配合传感器和伺服电机,机构比较多,传感器随时监控走偏量,伺服电机轴向移动补偿。
我觉得比较靠谱的方式是用支撑滚轮传送,配合指向运动机构推动玻璃直线运动,伺服电缸就不错。因为往复运动有一个回位的过程,所以节拍会略微慢点,但是结合上料下料机构,差别不会太明显,再说了一秒钟跑2m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一眨眼的功夫已经回位了。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很感谢,综合各方面的意思和疑问,我再做一个说明如下:
传输带速度不快的,但是是伺服电机间歇驱动的,保证每动作一下走一个电池片的长度+3mm的间隙,传输带上需要加热到200多度的,而且比较长,用同步带没有办法做成不锈钢的,用非金属不耐高温,且变形大,一旦变形也是会造成问题的,已经尝试了几种方案的,目前正在把马达驱动改到另一端,正在安装调试,1周后估计有结果。

网友(点评):
加热不均匀也可能造成走偏。

网友(点评):
多给参与的人评分:-)

网友:
带传输,容易跑偏,这是事实,如何预防与纠偏,这是要考虑的主要问题!首先要从基础做起:
1。检查主从带轮安装的基准面是否一致;
2。检查主从带轮轴是否平行;
3。在两轮之间导轮的结构是否合理,要顺势利导,自然过渡。
至于抖动,只要安装,设计确认没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听说有一种焊接方法是不用中间连接剂的,把两种材料直接长在一起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焊接方法是什么,能不能做成焊枪移动,要焊的工件固定?毕竟焊枪容易控制、不知道条件可行否

网友:
抖动的问题无非就是传送带的张力太松导致的,你可以在传送带的下次加一根棍子,增加传送带的张力;而跑偏的话,你可以把传送带上加以调偏装置(调频电机等等)

网友B:
看你的带象印刷机上的真空带,可不可以象印刷机一样在工作位加个前挡规和侧拉规,靠工件的边定位。另外你的伺服电机是间歇驱动的,在工作位是停下的吧,带停了还会抖吗,还是整机都在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带象印刷机上的真空带,可不可以象印刷机一样在工作位加个前挡规和侧拉规,靠工件的边定位。另外你的伺 ...

不妥,工件就是电池片,不但要传输,还要在上面加热和焊接,焊接好后还要传输出去,全部是自动化的,电池片本身很轻很脆,不能作为定位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提醒一下,加热时带会伸长,冷却后以会又要回到原长度,加热的速度及均匀程度对运动中的带会有很大的影响,动态的张紧如何处理,过大也可能会有问题。
别外楼主没有讲钢带的焊接及焊后如何处理及加工,这里讲究也很多。

楼主:
底部有张紧轮的,有重力块自动张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不知道输送带的使用情况,输送带只能用钢带吗?用其他的结构行不行?比如用链条带传动,带的两边是链条,中间用细钢丝连接。这种链条带都有生产厂家特制,跟人家说出要求就可以。这样就没有跑偏的问题了。
2.振动的问题要找一下振动源,到底是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振动,做一下减震。另外结构框架方面是不是过于单薄,多作一些辅助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不知道输送带的使用情况,输送带只能用钢带吗?用其他的结构行不行?比如用链条带传动 ...

你的思路还是有点眉目的,我们这个需要在传输带上加热到250度左右,不锈钢变形小,导热也不错。
振动是因为皮带宽度在2-3米那么长上有偏差的,如果碰到稍微宽一点的地方就可能在滚筒的挡圈上擦到抖动一下,很小的抖动都会带来焊接的焊条与光栅之间的偏差过大而不合格。

网友:
看看粉末冶金加热炉,是否能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增加纠偏装置。纠偏精度加以达到0.1,这样就不会跑偏了。
不知道大侠有没有见过聚合物锂电池涂布,或者分条机,以及镍氢电池的涂布机。

网友:
带的运行速度有多快?

1、带的接口是否平整,没有歪斜,接头不好很容易导致张紧失效,不锈钢带对接头的焊接的要求比较高
2、钢带的弹性比橡胶差,不适合采用腰鼓型的自校正转辊,都要采用直辊,两辊的平行度要自己调校
3、高速状态下可以使用伺服纠偏装置,可以直接用光电眼检测带是否移位,或者采用杠杆机构放大,再用光电眼(或者圆光栅)检测是否跑偏,如果有跑偏,就用伺服电机驱动滚筒在水平面内偏摆一个小角度,组成闭环。有成套的伺服校偏装置买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以前有个同事做的输送带,带子是铁氟龙的,也是跑偏
后来多加了如上图所示的托辊(间隔布置,辊子斜一点小的角度),
情况就基本解决了
还有,我有个笨的想法,在钢带的两边加限位的挡边,限制产品跑偏
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走偏是否可以加高精度的激光纠偏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很感谢的你回复,“辊子斜一点小的角度”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图再局部放大一点,清楚一点,谢谢!

网友:
你可以考虑那种两侧加链条的网带,在我们这行用的很普遍。
原来也是碰到楼主遇到的问题,跑偏,特别在常温和经过高温后的跑偏还不一样,无法调整。后来就改成了网带两边带链条的,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F:
“如何解决太阳能电池片自动焊接机的传送带走偏和抖动问题”
要解决传送带走偏和抖动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分别设置三个输送机构,焊结加工段用导轨传送解决太阳能电池片自动焊接机加工时精准定位问题,进料和出料段用传送带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解决太阳能电池片自动焊接机的传送带走偏和抖动问题”
要解决传送带走偏和抖动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分 ...

说的有道理,美国的设备就是这样的,我们第二代设备已经是考虑这种方式,不过目前的工作是把第一代的整改到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我是搞纺织机械的,原来我做过倍捻机的设计。上面有条20米以上的平皮带,在一直线上是靠无数个的导向轮靠在垂直方向的左右微向偏摆调整。不知道这个思路你考虑过没有。

网友:
“我是搞纺织机械的,原来我做过倍捻机的设计。上面有条20米以上的平皮带,在一直线上是靠无数个的导向轮靠在垂直方向的左右微向偏摆调整。不知道这个思路你考虑过没有。”
有一定道理,应该是一直线上是靠无数个的导向轮靠在垂直方向和左右方向控制微向偏摆,最好的方法是让输送带进入一导向槽中控制传送带走偏和抖动问题。

网友(2011-03-07):
这个问题得先从焊带去考虑,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焊带,如果是超软的,拉伸时就要稍拉多些。
然后得考虑焊带放在电池片上的位置,如果放上去就偏了,那就是位置不对。
最后再去看在钢带上移动时是否偏移!

网友:
楼主是做太阳能电池板哪方面设备,我这边有客户要做太能能电池板自动焊线机,不知道是否有区别

网友:
我是新手,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你们非得要用不锈钢带传送吗?

网友(2011-04-29):
你好,我在做焊接机的毕业设计,请问能请教一些问题么,我不是很长上这个网站,不过每次来都要来关注下你的帖子,我的QQ351973046,谢谢

网友:
加纠偏机构不行吗????/?????

网友:
抖动应是那带料在输送过程中发生的,那主要是因为绕度太大,
在焊接的位置增加辊,减小绕度就可减小抖动的,跑偏的话加一个纠偏机构就可以了,
具体可参考锂电池卷绕机。

网友(2011-07-18):
建议使用同步钢带   因为你的行业要求还比较高  同步钢带可以达到精确定位(不会跑偏)  同时也可以解决抖动的问题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电话:021-67270218

网友:
钢带纠偏是门学问,很难与几句话表示清楚。

网友(2011-12-02):
42楼说的同步钢带,可以根据其原理,能否在钢带上做孔,与驱动轮上的凸起咬合来防止跑偏。。
入行,看好太阳能光伏行业

网友(2019-01-09):
楼主大神是研发叠瓦组件吗,高精度平衡传输这块确实很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