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密封材料有哪些

楼主(2010-12-27):
温度500°到600°,大家知道的耐高温密封材料有哪些?我拿来做密封垫片用的,谢谢啦!

网友:
聚四氟乙烯材料,另外有用金属钢垫的。

网友:
满足这要求的太多了,只不过看你的垫是什么样的结构,再选合适的!

网友:
      推荐:
       河北省大城县鑫兴密封材料厂开发生产的无机耐高温涂料XZ-T001,亦可做无机耐高温粘接剂,该种涂料可以耐1200℃甚至更高的温度,可以作为陶瓷、玻璃、金属等涂层材料,也可以作为陶瓷、玻璃、金属等粘合剂,广泛用于冶金、石油工业、天然气开采、航空航天等工业领域。
   性能:
1. 外观:乳白色粘稠状的液体。
2. 含量:≥90%
3. 最高可耐温度:1500℃,短时间可耐1800℃甚至更高。
4. 表干: 0.5小时
5. 最小重涂间隔: 2小时
6. 硬度:5H
7. 良好的耐油性能;耐酸耐碱性。
8. 涂层厚度:根据客户自己需要,可以任意厚度,但是施工过程中须一层一层的喷涂或者刷涂,如果需要涂比较厚的厚度,可先涂第一层,厚度可控制在1-5mm,然后在低温70℃左右或者常温彻底干燥后,方可继续施工涂抹第二层,依次第三层,第四层。只有在彻底干燥后才可以紧入高温状态下使用。

网友:
有石棉板。石棉绳。铝垫。紫铜垫。低碳钢垫。硅酸铝。如果只有200-300度可以用石棉板。便宜又可靠。

楼主:
用石墨垫片可不可以呀?

网友(点评):
步步惊情 http://www.kk321.cc/dalu/20472/ 爱情公寓4 http://www.kk321.cc/dalu/20471/

楼主:
自顶防沉,等大侠出招!

网友:
聚四氟乙烯加铜粉   既耐高温又耐磨

网友:
高温管道密封通常都采用“金属缠绕密封垫片”。

网友A:
陶瓷怎么样,应该不会裂的吧

网友(2014-01-07):
引用 网友A:
陶瓷怎么样,应该不会裂的吧

陶瓷纤维纸可以,耐温度在1260-1400度,完全可以达到要求,他的主要应用是:用到工业绝缘、密封、隔热材料;炉门密封填充材料;熔融金属密封垫;玻璃脱模;等等

网友:
陶瓷纤维纸可以

网友:
聚四氟乙烯

网友B:
还要看是动密封还是静密封

网友(2023-12-30):
引用 网友B:
还要看是动密封还是静密封

同意!lz先要说明是静密封还是动密封,动密封还要说明线速度

网友:
氟橡胶 ,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