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高泵的入口压力,是否可以降低电机的功率?

楼主(2010-12-27):
如果提高泵的入口压力,是否可以降低电机的功率,有节能的效果呢,我个人觉得是,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公式的,是否有相关的公式?

网友:
应该可以。给氧气以及乙炔加气的压缩机。就相当于3级加压。每一级都向下一级提供压力气体。你这样电机的需要的扭矩就可以小一些。但意义不大

网友:
理论上讲可以,但基本没太大意义,提高入口压力对吸油有好处,但是压力不可能太高,吸油侧的密封、承压能力有限(视具体结构,也有高的),几Bar的压力对于输出动辄几MPa的泵来讲最多占10%,甚至更少,但是入口压力怎么来的,如果还是泵提升的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太高的压力没必要,太低的压力没显著效果。

网友A:
吸口是没有多大压力的,如果吸口压力大,那出口动力就不足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论证一下

网友:
想法可行,但不现实啊

网友:
没多大用处,只是可以防止吸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吸口是没有多大压力的,如果吸口压力大,那出口动力就不足了,

这个出口动力不足可否给详细的解释下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1-10-06):
可以,但是从能量的观点,提升泵吸油口的压力也是需要能量的,而且多一个环节,可能能源利用率还没有那么高。

网友B:
个人感觉不可以!
泵的功率已经定了,如果把电机功率降低,按照能量守恒,会把泵的效率降低,同时电机也处于过负载状态,所以对电机的寿命也是有影响的!!还是不这样做比较好,免得因小失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不可以!
泵的功率已经定了,如果把电机功率降低,按照能量守恒,会把泵的效率降低,同时电机也处 ...

是呀,这样不是放弃了对电机的合理选型了吗?

网友:
只是个人意见,大家可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