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力液压推动器问题

楼主(2010-12-27):
我近期查阅资料时看到了一个名字叫做电力液压推动器的东东,通过查询,我知道了是一种集电机、离心泵、油缸为一体的结构紧凑的驱动控制装置。通电工作时推杆迅速伸出,打开制动瓦;断电时在弹簧的作用下复位,抱闸。其他的东西我就不清楚了,不知道论坛里面哪位大虾对这个东西有研究,能不能给指点我一下它的具体工作原理。如果有样本和内部结构图就最好了!先谢过了!

楼主:
如果资料比较大,可以麻烦各位把资料发到我的邮箱cococ_yu@126.com

网友:
这个东东叫作电液推杆,做的人也是挺多的,相当把泵阀执行器都集成在一起,倒没什么太特别的,也没有完全固定的模式,还有步进式的,自身带位置反馈,主要优点就是结构紧凑响应快,网上搜一下资料很多的。

楼主:
有没有其中一种结构的简图,这样方便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因为我是维修的,所以需要懂一下原理!不知道谁手头有较好的样本能提供给我一份!我在网上下的都只是外形尺寸,所以对我在维修方面的帮助不大!

网友:
是制动电机的抱闸,可加由,可调松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