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圆环内壁做槽简易方法(装置)

楼主(2010-12-27):
急求:圆环内壁做槽简易方法(装置)

刚接到一批百来件的环型产品试样。如图中圆环内壁有一处2mm宽、3.4深浅槽,现有数控铣床、数控车床,以及一般机械加工设备,准备使用数铣直接插槽,不知是否可行?
如不可行,请问高人,有无其他合适方法(或者投资少的设备)加工此槽。
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可行。

网友A:
可用立铣刀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立铣刀铣。

能不能详细说明立铣刀如何垂直于轴向,伸进内孔中,加工槽的方法?
洗耳恭听!

网友:
感觉可以铣削。不过要制造专用90度夹头。但是用插床要好加工一些。

网友:
和用户商议,改变槽底形状,有些怀疑用户是否画图失误。如果的确是这样再想办法

网友:
槽的圆头应该不重要,用车床拉一刀就好。

网友B:
根据数量和图纸还看,还是用电脉冲(电火花)加工比较合理

网友:
我赞成楼上的说法,槽底如果没用处的话,上拉床!

网友:
用卧铣插铣就是了嘛

网友C:
我的零件是在内孔铣0.3mm槽,做一个专用铣头。
零件照片

网友:
看不到图片,不知道用线切割是否可行

网友:
建议用插、拉、车和线切割的社友,为什么不仔细看看图纸要求?
工程图看不清,建模很困难吗。
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不认真怎么行。

网友(点评):
我看清楚了,所以建议楼主和委托方商议一下槽底形状问题,老师夸我一下吧哈哈哈哈。凭直觉从功能上讲可以改变形状。实在不行再考虑定做专用动力头

网友(点评):
表扬杨天爸爸,给个棒棒糖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零件是在内孔铣0.3mm槽,做一个专用铣头。
零件照片

高手!不过不敢相信。
能否告知所用片铣刀结构和切削的具体参数?方便的话,给出铣头照片就太好了。
图片上的工件其实用线切割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数量和图纸还看,还是用电脉冲(电火花)加工比较合理

正解。

网友:
所要求加工的槽在内孔,不通,并且前端是半圆,因此无法用插、拉、车和线切割制作。
用立铣刀或键槽铣刀是可以的,但需要专门制作小铣头。在只有100余件情况下,需核算一下成本和制作铣头需要的时间。

网友:
圆环内孔有多大?内孔的深度都有关系的,这些参数要都有的话才方便定工艺。

网友:
图纸看不太清,传个CAD上来

楼主:
龙大侠,害怕伏枥 已经绘出了实体图,相信你看过的话,应该清楚产品的外形结构了。
这里,非常感谢害怕伏枥兄台的大力支持。

目前我们刚用开槽刀片做了竖插实验,结果证明除了槽底不能做成半圆底以外,其它各项都可以保证。下一步,将与客户具体沟通槽形状变动的事宜。不过,因为槽底不通,所以插削后,底部会形成切屑堆积,因此后面还要安排一道精车工序。
谢谢大家的捧场!继续期待突破性的建议出现!

网友:
建议还是铣削,因为有个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