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水刀配件使用技艺 降低切割成本

楼主(2010-12-27):
1.砂喷管使用一段时间后,将其旋转一个角度继续使用可以较大幅度的提高砂喷管的寿命。

2.请用户不要贪图便宜购买非厂家提供的零件,不仅零件品质不能得到保证,还可能会危害到您的设备,造成更大的损失.同时也会失去厂家对您设备的质保,实在是得不偿失.

3.用户可以将数控系统里的参数备份下来,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恢复.

4.故障出现后当用户无法确定故障原因时,请详细观察故障现象(包含油压表及水压表的数值、换向的频率、触发故障的按键等)报给大地水刀的客服人员,在客服人员的指导下分析并确定故障原因并加以排除.

5.您知道如何快速的判断哪一端的高低压单向阀密封不好吗?其实我们可以用双手去触摸两端的高低压零件,温度偏高的一端密封效果肯定不好。

6.为防止钢管连接时漏水,一定要将钢管头部的螺纹高出螺垫三牙以上。

7.当出现故障时无法判断问题是出在水路还是油路时,可以将水路部分拆除(高压缸以后拆除),然后打开油泵和高压水开关,观察油缸活塞换向是否正常。来确定问题是水路故障还是油路故障.

8.正常开机后,一直按下开高压水按钮不松,这时设备会停止换向并显示最高压力.如果这时油压表可以升高到实际使用的压力,可以确定溢流阀是正常的.

9.正常开机但设备不换向时,我们可以将换向阀上的两只电插头拆下.然后用手交替顶换向阀两端橡皮盖里面的阀芯.如果设备又可以换向了,可以确定换向阀是正常的.

10.增压器在维护后第一次开机时,为保护设备需要先将压力降下来,再慢慢升至使用压力.

11.增压器上装有密封圈的地方,在安装时都需要加涂润滑油脂。

12.增压器上所有螺纹的连接处都需要加涂蓝油,防止螺纹咬死。

13.在安装宝石喷嘴和砂喷管的时候,切忌用力拧紧螺纹。以防止压坏宝石损坏或夹断砂喷管。

14.高压缸和低压缸盖连接处建议每隔两、三天松一次螺纹,防止高压缸和低压缸盖连接过紧.

15.你知道吗M软件的打孔点最多不能超过99个

16.NEWCAM软件在打开的时候报ID=20错误,是由于没有安装加密盒驱动程序所致,正确安装驱动即可恢复正常。

17.每天在正常开机前,请事先检查好相关水、电、气是否全部就位。

18.请确保设备所在的环境温度在零度以上,以避免冻坏设备上的零件。

19.切割头距离工件的最佳切割高度是3mm-5mm.

20.当用户购买的零件出现质量问题要办理索赔时,请提供设备的出厂编号,零件的实际使用时间及故障现象情况说明。

21.当数控系统提示限位或急停报警时,设备是无法打开高压水的。

22.当增压器上压力继电器报警或损坏时,设备是无法打开油泵的。

23.尽可能的降低增压器的油温,可以较大幅度的提高密封圈的寿命,降低成本。

24.适当的降低压力,不仅不会降低切割效率,而且可以较大幅度的提高易损件寿命。

25.在加工脆性材料的时候(如玻璃、陶瓷等),降低打孔时的压力可以有效控制材料的破损率。

26.给数控系统上的U盘接口加装一根USB延长线,这样您就不用担心因重复插拔U盘而造成U盘接触不良或接口损坏。

网友:
请问你是做水刀加工的,

楼主:
。这是南京大地水刀售后服务人员发给我们的。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中,也给操作者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的砂是进口还是国内哪里的?大概多少一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