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工程图怎么切换到零件图再切回来?

楼主(2010-12-27):
如题,在学工程图,现在想切到产生工程图的零件图中进行一些修改后再切回工程图,应该怎么办?(版本野火4.0)

网友:
直接打开零件,修改保存,再回到工程图就可以了。可以在模型树下点击右键,或从文件菜单中打开,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未大侠,我基本了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