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托盘材料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0-12-27):
一块1MX600mm的平板,送进回流炉(分三个温区,预温区,高温区,降温区)高温区的温度为600度,要做一个托盘,托着产品进回流炉,要求不变形。请问用什么样的材料比较合适??

网友:
这个不好做,用耐火泥和陶瓷吧

网友:
用耐火隔热材料啊,不那么难找的

楼主:
刚刚定下来了,用不锈钢做骨架,用云母板做托盘的支承,先做一PCS来试验下,大家还有没有好的意见呀。欢迎提点意见让我们来做试验。谢谢!!

网友:
我有做玻璃产品的朋友,他们的托盘好象是石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不锈钢不行。虽然不锈钢耐热性不错。但是受热600度的1000×600的平板肯定变形。并且还比较严重。可以考虑陶瓷。或者铸造用的耐火材料。

网友:
耐高温托盘最好的材料是“钼”板,不过价格高。
600°可以用310S耐高温不锈钢做托盘。
我这里800°都用310S做托盘,使用寿命约一年。

网友:
我见过激光切割机托盘用的是因瓦合金4J36.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意见,我查了资料才确定用不锈钢的,304的连续工作温度好像是195-790度都可以,我这个使用的话都只是几分钟一个循环,云母板的连续工作温度最高可到850-1100度。。所以我认为还是可行的。。

网友:
长见识了,真的很不错呀

网友:
楼主可以搜合成石试一试。

网友:
应该用不锈钢做骨架的  学习了

网友:
应该用SUS316的或合金钼

网友:
楼主先做着试试,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