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HTC3255aX轴,Z轴丝杆,急求!

楼主(2010-12-27):
急,求沈阳HTC3255aX轴,Z轴丝杆!!!我江苏的

网友:
拆开测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测量一下总长、螺纹长度、直径大小。然后打电话询问一下国内的大的丝杠厂家。肯定有货。

网友:
这个很简单 测绘做一根就行了

网友(2011-03-13):
打沈阳机床厂的400服务电话啊,把机床型号报给他应该就可以了,或者你查下机床随机资料里面的图纸,一个黄色夹子上面写着沈阳机床,上面有标丝杆型号,然后你查下合同看看是给你配的国产丝杆还是进口,上面会有一般会有两个型号,一个是进口的,一个是国产的,如果你合同上写的是国产的那么你只能要国产的丝杆,因为国产的丝杆和进口的丝杆配丝杆轴承不一样,不过说是进口好像都是台湾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