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夹一顶车削外圆卡爪刮伤外圆!求高人解决!!

楼主(2010-12-27):
画箭头的地方被卡爪严重刮整圈都被刮伤了,换看卡爪后还是存在同样的情况!求感人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垫点铜片

网友:
无语中、、、、、、试问你们厂里没有做车床的师傅么,这个应该是只要做车床的都应该学会的技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没夹紧呢?一圈刮伤的话一般是工件没夹紧,卡盘旋转工件不转所致,夹持比较少的话可能是卡爪出现喇叭口,新卡盘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楼主可以把工件外圆垫上铜皮,然后用加力杆夹紧,还有顶针不要顶的太紧,工件夹紧以后顶针尖与顶针孔全部接触再稍微带点劲,然后锁紧就好了。

网友:
用弹簧夹头  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老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的所有注意事项都试过但还是会出现刮伤!《不是卡爪印子,这个印子在工件旋转的时候会跟做工件旋转,所以一圈都是被卡爪刮伤的印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校工具有限啊!!!!!!!!!!真应该向学校反映一哈了啊!

网友:
可以加工一件内孔略大于工件外径的铜套。然后锯破一个口。再把工件夹紧部位套上铜套。再安装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就是有点不方便啊!

网友:
问题出在顶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铜套的外圆可以加工成带台阶。就可以不用取铜套。要不就用钢套内孔焊铜套的也可以。

网友:
朋友你的这个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尾座顶尖与主轴不同心。第一重调同心。第二卡爪与工件接触长度不要大于10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也有可能是这个问题!!感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明白,就是不能重复定位!尾座中心即顶针有点低于主轴中心!

网友:
如果是液压卡盘有可能是爪放的太大了,没夹到,只是接触了一点。

网友:
是不是没夹紧呢?一圈刮伤的话一般是工件没夹紧,卡盘旋转工件不转所致

网友(2011-05-09):
卡爪与工件之间垫一垫片就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顶太紧,打滑了。

网友:
都是一群白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