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PROE的技术要求中加入表面粗糙度符号

楼主(2010-12-27):
搞了一下午了,无从入手啊

网友:
我也不懂!
你是说,在proe加注还是转工程图时加注?

网友:
工程图中点  插入--表面光洁度…,弹出菜单管理器,选择检索,弹出一个对话框,选择需要的即可。里面有几个文件,对应的符号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很清楚哈。

网友:
学习了。。。很好。。。。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