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镗铣床滑枕,请教

楼主(2010-12-27):
本人现在正在做卧式镗铣床的设计,其他的大件基本设计完成,但滑枕设计始终没有考虑成熟,因镗铣床是第一次设计所以,还望大家多给些滑枕设计方面的意见,在此先谢过

网友:
卧式镗铣床这个范围有点大

网友:
滑枕结构一定要有悬垂补偿,可利用油缸拉伸。如果很重的话,可以考虑静压结构。

网友:
第一次做的话 多参考参考其它厂家的吧 这是最简洁有效的方法  然后再一步步优化

楼主:
大体结构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怕自己有些想不到的地方  还望大家说说应该注意什么  不尽感激

网友:
不知道你滑枕截面多大的

网友(2011-12-30):
要考虑到滑枕的平衡,以及滑枕伸出很长后对机床导轨的不均匀性磨损!

网友:
滑枕伸出要悬垂,需要进行补偿的。一般导轨是静压的。

网友:
可以先参考一下同类理想产品设计方案,然后根据自己想法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