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渐开线齿轮,求助

楼主(2010-12-27):
   我在画渐开线齿轮时,在齿根圆角处,采用基本曲线中的圆角命令,能选择渐开线但是无法选定草图中的齿根圆,请问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有软件自动生存渐开纸齿轮的

楼主:
有外挂能自动生成的~~就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N/ B1 n+ l7 O1 ^

网友:
齿根圆剪切了么?我按教程画过齿轮,不算太难,现在用软件直接生成,

楼主:
齿根圆无法选定~~~~~~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重叠的线条或断开的线。

网友(2011-03-29):
先建模啊,在三维里面倒圆,再出二维图就有了。你试试。

网友(2011-05-09):
升级一下就有画渐开线齿轮的命令

网友(2011-08-18):
NX1.0与NX2.0有Gearwizard模块,专门画齿轮的,然后到7.0都没有了,现在不是7.5又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