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台什么车床?

楼主(2010-12-27):
谁能告诉我这是一台什么车床,应该叫什么名字,什么型号。。。头都大了请高手帮忙解决,

万能车床
万能车床应该被整体提供,包含电机,主轴承,车床床身带有坚硬的放在地上的车床床身路,扣子螺母箱,车床滑动,尾架(顶尖座,滑轮活轴,托柄尾部)等等。车床被提供时应该带有安装好的以及可以更换的大齿轮以便切割所有种类的螺纹(英寸系统,米系统组件以及径节,并且满足以下数据要求
正中高度300mm
中心间距1800mm
轴转速范围 28-2700rpm
以下一般的和特殊的配件,也包括切割工具也应该与车床一起装备:
   一般配件
    用来装冷却水和碎片
   一套操作和保养工具
   一只润滑油枪
   中心 适宜主轴承及尾架
   一台可更换大齿轮 为了螺纹切割
   一台固定的 一台可移动的固定物
    附加特殊配件
   完整的wet-turning equipmengt (除湿设备)带有泵及泵用电动机,操作开关,管道等等
   三爪卡盘
   四爪卡盘
   工具台
   夹紧机构以集聚卡盘和伸展棘
   大约18个伸展棘,直径18-35mm
   电灯
   面板,直径大约600mm
切割工具
  一个左手和右手用直粗车刀
  一个左手和右手用弯粗车刀
  一个左手和右手用弯精加工刀
  一个直精加工刀
  一个左手和右手用圆根切刀
  一个内部粗车刀
  一个边孔工具
  一个金刚石直精加工刀

楼主:
等啊等,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c6163普通车床基本可满足上述要求,哪位高人提的要求?

网友:
是不是菜鸟翻译直译过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怎么办呢,不懂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太谢谢了。那些参数的专业名称应该叫什么呢

网友:
中心高300?说的是回转直径600的630吧?中型床子。还有跟刀架、中心架等。知道做什么工件才好选择机器啊!
加工中心也有它的局限性,哪里去整万能车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中高度300mm
中心间距1800mm
轴转速范围 28-2700rpm
专业名称都是什么啊?
用在水电站机修厂房。具体也不知道。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正中高度300(车床的中心高)。间距1800(主轴到尾坐的距离,也就是可加工的最大切削长度)。轴转速(车床主轴转速)
可更换的大齿轮便于螺纹切削(挂轮)
跟刀架,中心架
三、四爪可要求厂家配置
面板直径600没看懂。
切割工具要自己单独买,卖车床的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太谢谢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其实上述的要求就是一台最大加工直径600,最大工件长度1800的普通车床,不过国产车床转速范围大多为8~1400r/min,用在水电站维修足够了,所谓更换的大齿轮现在车床的挂轮箱也不用再配挂轮了,刀具部分外购,什么伸展棘没看懂,是英文译过来的吗?另外普通车床就是万能车床,比如有些工厂车床型号为cw系列

网友:
我也不懂 啊,看别人回答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