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工程图的讨论

楼主(2010-12-27):
各位同仁:
               我有一个零件,需要很多剖面图,当然一张图纸是放不下的,那么用一张图放三视图,剖面图放在下一张图纸上,请问该怎么操作啊?

网友:
工程图的工程区基本是“无边界”的吧
如果要出图,A4不行用A3,A3不行用A2.
我都有点奇怪你碰到什么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这么说吧,零件的三视图和剖面图不放在同一页上,该怎么操作?
这种图纸的放置方式我看见过很多次,但是我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选中剖好的视图,再点击 编辑-----将项目移动到页面-----再输入你要放置的页面就行了

网友:
经过,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弄明白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先在当前页面剖出来,然后将你剖出来的移到其他页面,就可以分成两张图或更多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剖了的图是用移动的方式粘帖到新建的页面中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仔细的回答,我受益匪浅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使用“将项目移动到页面”这个命令,相当于剪切一样,自己试一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