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下料Q195的板子要多少配合间隙?

楼主(2010-12-27):
冲床下料Q195的板子要多少配合间隙才能没有毛刺。
模具怎么才能提高使用寿命.
一个单子下10万件。。。最近让朋友做了一套,问题毛刺严重,材料配合间隙不行。一个班磨床磨了两次~~

网友:
一般对低碳钢,模具单边间隙取板厚的10%左右。详细咨询你的模具厂家,他们应该有专业的意见。

楼主:
这边的都不告诉~~~太保守

网友:
不会吧,那你就说他模具质量不行,冲出都是毛刺,不买他的了。

楼主:
小厂子出的模具钢太多。太杂了~~~~~~~

网友:
低碳钢以及1Cr18Ni9Ti等很软的钢板间隙可以调节0.05-0.08的板厚

网友:
低碳钢以及1Cr18Ni9Ti等很软的钢板间隙可以调节0.05-0.08倍的板厚。俄罗斯的冲裁模甚至把间隙调节到0.01mm。

网友(点评):
0.01什么概念,那要上下模装配的精度有多高啊,这么小的间隙,能保证不带料么?这个冲裁的断面质量如何,我对这个很好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是我在一本冲压的手册看到的介绍。但是没有断面的图片介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0.05倍间隙是没有问题。我在调节剪刀机间隙时低碳钢就是0.05倍。断面质量不错。

楼主:
单边0.235?0.24mm?
上次做的模具0.4的间隙

网友:
楼主告之材料厚度 以及产品形状

网友:
其实Q195说白了就是铁皮  根据你这个材料厚度才能确定你要的光亮带   凸凹模间隙越小光亮带越大毛刺自然就越小   但是另外一个负面影响就是冲头磨损厉害  你这个10万件的货我建议你采用进口的SKD-11 (58元/KG) 最多刀口研磨一次就搞定产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厚度4.7mm忘记说上厚度了,不好意思。
普片等明后天照个。基本接近长方形

网友:
百分之八的冲裁间隙正好

网友:
材料Q195 厚度4.7mm ,单边间隙0.45mm~0.65mm 。
模具用料会直接影响再研磨的时间。
10万件的货不算多,工序模一个钟应该可以干到1千件左右,大型点也应该可以干400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