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标注尺寸问题。

楼主(2010-12-27):
图2是倒圆角前标注出的尺寸,
请问图1倒圆角后如何标出90这一尺寸。

楼主:
我见有些人就直接标出来了,不知道怎么标的。难道我看错了。

网友:
我的方式是在图纸上画两个点,定义点和两边重合,然后标注两个点的尺寸。当然你也可以画细线,同样是定义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作构造线也行~~~~~~~~~~

网友:
草图中你选标出90的直线尺寸,然后一一倒圆角,软件自动建立虚拟交点;
在工程图中你则要先建立虚拟交点,然后标注。

网友:
草绘时先将尺寸90标注出来,然后再绘制圆角,这样就能在草图中保留90这个尺寸(图1)

在工程图中插入视图,不需手动标注,点插入--模型项目,可以将建模时草图中的尺寸添加到工程图中(图2)

楼主:
按照,未完待续的方法可以,谢谢你。楼上的几位说得都行,我用了,也很不错,谢谢你们!

网友:
画条中心线,标个90就可以了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觉得第一个图很好,只要将延长出来的线,与原图中的线打断就好了。不知道SolidWorks中有没有打断命令。

网友:
先画虚拟交点再标注尺寸就可以了

网友:
先标90后倒角

网友:
用项目标注也可以     用虚交点(先选两要相交的边再点草绘中的点)可以直接标出,

网友:
多试几次就能试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在工程图中标注尺寸,只标注一个方向的箭头,另一方向的箭头需要隐藏的?

网友:
好像是没有这功能   那次我也画了好久也没有画出为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1-10-14):
学习了,谢谢各位了,个人觉得7楼是正解

网友(2013-11-27):
按住shift键选取两条边然后按草图绘制点,就会出现交点了

网友(2018-02-09):
又学到知识啦

网友:
呵呵!选标注,右键选交点的一条边线,在弹出选项中选“交点”,左键选交点的另一条边线;再选另一边的交点(方法同第一个交点);标出尺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