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长轴加工,用什么方法防颤?

楼主(2010-12-27):
我厂有一根直径140MM ,  长10000MM的不锈钢   ,  要求加工至直径127MM加减0.1MM , 表面抛光.

  请问怎么加工好 ,   用什么方法防颤   ?

网友:
可以采用冷拔。可以达到表面光洁度很高。但是100多大的棒料不知有没有办法冷拔。如果车削的话普通车床是不行的。只有用车刀旋转。棒料沿轴向移动才可行。具体叫什么我也忘了。

网友:
乖乖,长10米、直径127±0.1,表面抛光。等高手出现解答,借机会学习之。

网友:
我分享一下自己做的100的棒料的经验
最好的办法:用无心车床加工。(国产无心车的加工精度可以控制在5丝左右)
加工工艺:1 先矫直棒料(用人工液压,因为考虑到如此大的矫直机很少) 2 无心车第一刀400丝 3第二刀同样4第三刀300 5最后一刀车至车品  6 抛光找个一两个头砂带机多次换沙带(80目-400目)研磨就可以,或者自作一个手摇土抛光机搞定

网友:
具体工艺应该是1先上矫直机矫直2用扒皮机(就是4把车刀旋转工件移动)理论上可以加工无限长度的棒料。3再上滚光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厂没有无心车床只有普车     ,加工大的工件经常做     ,像350~600MM长度在12米左右的。这种小的还没加工过   ,用普车怎么加工好呢   。

网友(2012-11-24):
晕。好像最后用砂带抛一下的,加在刀架上的

网友:
坐等其他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