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 TC-S2Cz 刀柄 刀具 选择,请教

楼主(2010-12-27):
新进一台 brother TC-S2Cz 立式加工中心  主要做钻孔、攻丝(M4 ,M5,M6,M8)、平面铣削,材料:压铸硅铝合金.

小弟 之前没用过加工中心  所以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前辈:

1.刀柄的选择,刀柄好坏 会不会影响主轴跟刀具的寿命,用国厂还是进口?卖机床的建议我们买日研的,听说有种液压夹紧刀柄,这种机床有必要使用这样的刀柄吗?

2.目前的产品中,有很大部分钻孔、攻牙位置很靠近箱体内壁,大约只有几个毫米,需要加长柄的刀具,大概需要延长100mm?这种刀具都要定做,时间又长,又贵。 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刀柄延长杆?听说有种用热胀冷缩原理做的延长杆,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3.最后,请大家推荐几个好的刀具牌子。我们主要做压铸硅铝合金加工、钻孔、攻丝(M4 ,M5,M6,M8)、平面铣削。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我厂用的是2A型的。常用YUKIWA刀柄。BT30的刀柄几家日本厂家质量都差不多。没有多少区别。

网友:
我不是什么前辈,只是把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同楼主交流一下:

1.刀柄的选择要看刀的情况,不能一杆子打死全部用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比如面铣用普通的BT30柄就可以了,钻孔攻丝用弹簧夹头就可以了(特殊的如深孔钻必须用液压柄或者热涨柄)。批量大还会用到PCD刀具,PCD铰刀粗加工用侧固式刀柄,精加工就需要用到补偿刀柄了。

2.用整体硬质合金刀具加长刀柄长度、热胀的延长接杆(需要有热装仪)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取决于产品的批量和不干涉直径。

3.不知道你们目前用的是哪些品牌的刀,还有成本核算做得怎么样,还有你所在的区域,知道了才能给出比较好的答案。
Mapal、Seco、UM等都还是各有所长。

网友:
楼主还是把详细点的资料介绍下,加工精度不一样,刀具也不一样。
    设备是1000万的和60万的,转速是20000转的和5000转的,考虑的刀柄也不一样。
产量不同(如果5年没有大批量生产的计划)刀柄也可能不一样。
想想还是搜素了下:TC-S2Cz的特色包括: CNC-B00系统7/24锥柄NO.30; X:Y:Z:500*400*300; 最高转速: 10000转
楼主已经知道大致的方向了,看起来是有点了解的。
大家不能盲人摸象的给你出一通主意,七星元帅的意见是很中肯的。

楼主:
brother TC-S2Cz
主轴最大转速10000转/分钟
功率(10分钟/连续):10.1/6.7
刀柄规格:MAS-BT30
我们是做防爆电器的防爆壳体,硅铝合金大概硅含量11%,铣削的面叫"隔爆面",光洁度要求6.3以上
我们有一半的产品需要铣削这个面,法栏形的,宽度最大40MM
正纠结 是用瓦尔特的硬质合金刀盘铣刀还是金刚石的 一个进给量1.68米/分钟 另个5.8米/分钟 价格差得也大。

刀柄感觉山德维克的加长液压刀柄省事,正等报价
钻头 丝锥 只能各家都买点试试了,瓦尔特,山德维克,还有日本的
还是 谢谢 楼上3位

最后说下 我们公司刚搬迁到嘉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纠结 是用瓦尔特的硬质合金刀盘铣刀还是金刚石的 一个进给量1.68米/分钟 另个5.8米/分钟 价格差得也大。

铣面用密齿的F4033就可以了,刀片用非涂层的WK10或涂层的WXN15都可,性价比差不多,个人倾向于后者。
至于是否使用PCD铣刀,就要考虑加工节拍和单件成本了,还有机床的转速和功率了(可估计,切深为未知,1mm?)。

楼主:
切深 大概 0.5mm  不过有时候由于模具问题   加工面上有直径8mm,1-2m高的凸台
还有个问题是 这种63mm的盘铣刀 铣40mm宽的面  边缘一直处于碰撞的状态,是不是容易损耗刀具?
销售的人是说的  PCD 比硬质合金贵10倍 不过寿命 高了不只10倍,不过这种加工情况PCD  更容易损坏

网友(2011-03-27):
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