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检测,请教

楼主(2010-12-28):
想了解一下什么是在线检测?个人理解是在加工生产线上进行实时检测。有一点很困惑:如果在加工线上进行在线检测时,检测零件是不是需要从机床上取下再进入检具中(有安装、定位、夹紧等过程),检测完后进入下到工序。请扬天测量斑竹和其他高手答疑,谢谢!

网友:
产品的在线检测,是指在生产流水线或生产机台上,安装特定的传感器,对在线产品或工艺,进行自动的、动态的检测,同时应用检测的信息,对产品质量或工艺,进行自动的控制、调整、监控或报警,需要时,也可进行分析测试数据、绘制统计图表、并进行信息存储等。

网友:
严格意义上讲,是你说的那样,是在加工生产线上进行实时检测。
还有一种是在生产线上专门有一个测量工位,零件前序加工完自动走到测量工位,测量完毕后继续走向下一序。
实际上除了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类型,目前检具厂家宣传的绝大多数在线检测都是在线下,即你说的需要把零件取下来,也有说叫做线边检测,叫法很多,不统一。
一般来说,在线实时检测还是线边检测,取决于加工线的性质、过程控制能力、用户的实际承受能力等等。
无论是在线还是线边,都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反馈结果,指导生产。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我受教了!

网友A:
楼主铁人,10小时前发帖,现在还在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铁人,10小时前发帖,现在还在继续

12点后起的床,普通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