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程序怎么编?mastercam

楼主(2010-12-28):
做整圆,最后一刀是用砂轮装在刀具上磨,但是要求Z轴上下移动(也就是三轴联动),波距15动程3
请问这样的程序怎么编啊!(本人用的是mastercam)

楼主:
在线急等QQ784045388

楼主:
都没个人支个招啊!

网友:
希望高手贴出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用螺旋铣削啊,还可以加上半径刀补。。。
我们以前做过,但是做出来的效果不是很好。。。螺旋下会同样会有接刀横。。。整园会失园。。。

网友:
可以用调用子程序的方式。。。用mastercam程序一大堆,不适用。。。个人愚见

网友:
                          用宏程序编

网友(2011-03-08):
酒杯砂轮吧!用宏程序吧!
    #1=52.    孔直径
    #2=26.    刀具直径
    #3=28    孔深度
    #4=0     设个自变量
    #17=2.   每次深度
    #5=[[#1-#2]/2]    计算半径
    G54G90G0X0Y0S2300M3;
      G0G43Z50.H1M8;
      Z4.;
      Z[-#4+1.];
     G1Z-#4F200;
     X#5;
    WHILE[#4LT#3]DO1     如果是直径的话可以改一下这条的参数#4
  #4=#4+#17;
  G2I-#5Z-#4F500;
  END1;
   G1X0Y0F1000;
   G91G28Z0.;
5;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