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框选:好奇怪

楼主(2010-12-28):
无法框选:状态1)单击左键后没有出现框选用的方框,而是十字形的鼠标变成样子的图标,以至于无法拖动鼠标,完成框选。
               请各位caxa高手指导,是那个地设置错了。

网友:
重新装一下试试,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

网友(2012-02-27):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从2009机械版到现在的2011机械版,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每次要重新开机一下才能用,但很快又不行了,晕死

网友(2012-08-21):
快捷键冲突啦,把有道词典关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