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孔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28):
最近公司有些产品,缩孔现象严重,敢问各位大侠,有好的建议没。

  覆膜砂铸造。

网友:
       铸造缩孔的形成,是由于材料选择,浇注方式,浇注温度,浇冒口和浇道设计来形成,是无法避免的.
       在确定铸造材料和铸件几何尺寸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浇注温度,冒口和浇道的设计(属于模具工范围),浇注流量,这几个因素来建立符合工艺要求的凝固顺序.

网友:
看看你产品的结构,在壁厚的地方放上冷铁,让其冷却速度自下往上均匀的冷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一般解决的方式有哪些?可以通过哪些程序可以解决缩孔现象。

    不过还是谢谢,学习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关注,不过这个是覆膜砂,很小的铸件,用热法制芯的。。

网友:
出现缩孔问题?
1、分析废品率,通过数据统计看看问题侧重点在什么地方?如果是50%以上是系统问题,好解决,问题点比较直接。如果废品率在10%左右,就要通过鱼骨图分析原品,逐一分析排除。
2、优化熔炼工艺,保证合理的CE量
3、优化孕育工艺,浇注问题
4、优化模具工艺,优化浇冒口,提高补缩
建议,你公司购买铸造用CAE模拟软件,在设计初期先进行模拟分析,再通过工艺验证优化CAE模拟软件参数已求接近生产实际。

网友(2011-06-03):
谢谢个位大侠学习了!

网友(2011-08-26):
我们是覆膜砂铸造,最好能发个工艺照片,以便更好的分析。

网友(点评):
这个早就搞好了,谢谢关注,我也是做腹膜砂的。

网友(2012-03-05):
这个最好是通过模拟,更改不同的冒口大小及位置来解决!同时配合相应的浇注温度,不同的浇注温度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
主要是改变浇注系统设计,或者改变浇注温度。还有就是改变浇注速度

网友:
铸件的浇注冒系统一定要设计合理,易缩的部位要设置冒口或增加冷铁,以得于铸件的顺序凝固.

网友:
如果想针对性处理贵公司的铸件缺陷问题,要看过贵公司处理缺陷铸件的整套生产工艺才能判断。

网友:
此类问题是试制时发现的?还是批量后的偶然事件?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有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