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圆柱形产品的薄膜封切,哪里有做?

楼主(2010-12-28):
各位同仁,请问哪里有包装圆柱形产品,需要在产品外包一层塑料薄膜的?有自动进行薄膜封切的吗

网友A:
热收缩包装,,。
圆柱体怎么放置?

网友:
还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收缩包装,,。
圆柱体怎么放置?

不想用热收缩的,就是在外面套一层薄膜,圆柱体是平放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产品直径多大?我正好也有个项目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产品直径多大?我正好也有个项目在搞。

我的是一摞一摞的锯片,高度50mm,直径大小不一,200—600mm不等,请问你是什么产品?

楼主:
我们实际就是将一叠锯片裹到塑料薄膜里,然后四周封口。

网友:
我的比较小的直径110MM,而且是单个,长度250MM.现想用枕式包装机,可是高度不够。

网友:
以前我做过磨片,直径4寸-7寸,数量:50-100片/包,就是采用热收缩膜,预制成筒状袋子,套入磨片过热收缩机收缩,效果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是自动套膜还是手动的啊?重量有多重呢?我们的是想搞自动包膜,比较重,一包有80多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