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似倒角的公差如何处理?

楼主(2010-12-28):
ISO2768-1中表1:除损坏边缘外的线性尺寸的容许偏差(外部半径和倒角高度,参看表 2)
ISO2768-1中表2:损坏边缘的容许偏差(外部半径和倒角高度)
按照规定,是不是所有的倒角(倒圆及倒角),不管角度,其高度尺寸公差都应该按照表2来给定?
之前做的东西也没怎么在意这个问题,这次接触的厂家在这个事情上咬着不放。请问各位,对于如图所示的这种类似倒角的公差如何处理?

PS:刚才在回来路上想到,假如倒角为4x45°呢?而且4和45°单独标注的话,和2x30°(这样标注不对,只是这里不画图了,大家理解)又有什么区别?那样的话4的公差是不是还继续按角度公差来给定呢?

网友:
看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实际加工过程中,很少有会注意这样的公差,度数一般是正确的,就是尺寸±0.1我想人家也不会为难的,这个如要为难就是人际上面的关系了。其实,没有好好看图,孔口倒角20度深2mm,也就是说按线性公差给。

楼主:
楼上的看法不敢苟同。现在不是说人际关系什么的,咱们就事论事,按照ISO2768上面的规定讲,这样的倒角该如何处理就是了。我们这里有分歧,有说按线性的,有说按角度的,希望能有个较准确的说法。就比如上面的例子,假如那个倒角尺寸为3.5呢?按线性公差的话为±0.1,按角度公差则可以到±0.5,这样的话你还能随便做随便检吗?我们至少得先把自己这关过了。

楼主:
求正解。我想这问题应该不会是我第一个遇到,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遇到。希望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能带给别人一些帮助。

网友:
倒角分两种:1为去毛刺倒角,一般没什么要求。2为方便安装或安装时有配合作用的安装角,要求很严格。

网友(2011-10-07):
按IT12-14处理,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