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画内齿轮???

楼主(2010-12-28):
各位高手,麻烦抽出百忙时间,赠教在AutoCAD中画内齿,画外齿的程序倒是找到了,就是不知内齿如何下手。

网友:
不知道的,新手上路望指教

网友:
应该有这样的插件的,实在找不到可以用CAXA画好转存在DWG就好了。CAXA里面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这样不是很麻烦

楼主:
因为要线切割进行加工,所以必须画出精确的轮郭。。。

网友:
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2011-02-23):
偶也想知道呀!!!!!!!!!!!!!!@@@@@@@@@@@@@@@@@@@!!!!!!!!!!!

网友:
e恩恩我也想

网友(2011-03-27):
你可以用caxa绘图板画,然后将caxa文件转化成cad文件打开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如果不会转化可以到CAXA论坛找转化方法。要是在不懂可以加我QQ316502400

网友(2011-09-12):
不知道的,我是新手,以后学习,请多指教

网友(2012-05-10):
求吧CAXA转化为CAD?????

网友(2014-01-27):
用电子图版可以绘制,转成CAD,很方便,包括变位内齿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