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连接这个东西的方式

楼主(2010-12-28):
这个粉红的跟黑色的两块东西都是电木材质的,现在求教它们两个的连接方式,要求便于分离.安装而且不能有活动,本人想了不下10中方案全被否啦,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没什么特殊要求,就用螺栓了,这有什么想的。

网友:
用一个快速夹向下夹住黑色物件,向下的过程中做一个斜块压紧左右

楼主:
要是能用螺栓就好啦,要求时快速拆装型

楼主:
给大家看看我被否掉的方案

网友:
红块与黑块连接的部位厚度加大,中间直接挖空,黑块插入,扣住,这样拆装就都方便了!

网友:
参考车床上的  快换刀架。

网友:
不用想了,螺栓搞定,直接明了,陈本低廉

网友:
需要了解该二件连接的受力情况,以及每天分离结合的频次等信息,才能提出比较合适的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板厚固定,加工费劲,所以不能做凸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力有多大呢?用薄钢板(2-3毫米)做出一对阴阳卡扣,各安装在两件上,阴阳卡扣带有搬钮,安装时一夹就行了,卸下时按一下搬钮。

网友:
粉红板挖槽用于黑板的定位,再用一个电磁阀自动插销形成电气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最后结果跟您说的差不多不过是用杆穿过两个板,两头分别做5MM垫板(钢的)然后前面用偏心限位

网友:
在红块上打两孔,穿两个销子固定,销子头上做一凸台。在黑色块相接面的下方加工与凸台相配合的T形孔。装配时,将黑色块套上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个东西便于更换以外还要考虑不容易丢失,这个做成您说的样子,拆下来要是丢了,我们还要给客户做备件,所以···················

网友:
用两块角铁分别用螺栓连接在黑板的上下,角铁另一边用螺栓接在红板上

网友:
下下来长长见识!呵呵

网友:
那要看它定位要求高不高了,若是一般的都可以用螺栓就行了。比较方面。如果是有精度的可以加销子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估计你没看前面,我已经说啦 你说的这个方案已经被老板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