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半径或直径标注?

楼主(2010-12-28):
我用的是2007版的Soildworks,在工程图标半径或直径时尺寸线不能折弯(标注的尺寸数字不能水平放置)请各位老师给予指点一二,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选中尺寸,点击“引线”-勾选“自定义文字位置”,然后选择中间一个“折断引线,文字水平”。想一劳永逸的话,可以将工程图的模版修改一下,以后就不用手动修改了

网友:
工具--选项--文档属性里面可以改的

网友:
直径的一半等于半径

网友:
楼主最好是在工程图模板里修改,要不以后每次都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