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机玻璃板焊接

楼主(2010-12-28):
有机玻璃板可以焊接吗?我记得以前做过用PVC 焊条可以焊的,但是现在买来的有机玻璃板怎么也焊不起来

网友:
有机玻璃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应该可以用超声波焊接吧?

网友:
用二氯甲烷粘结。

楼主:
我没有超声波焊接设备

用的是热风枪焊接,就是焊PP或PVC用的那种焊枪,大家没有焊过吗?我要做的是盛水用的,粘结的怕漏水

网友:
用热风枪焊接有机玻璃,由于热影响区较大,温度也难控制,不易成功。
建议还是采用激光焊接,自家没设备,可以外协加工。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的建议。

现在的问题是我只想做几只小的水箱,因为以前确实用热风枪加PVC焊条焊接过有机玻璃,所以还是想焊接,但是现在买的有机玻璃板没有办法焊,供应商也说有机玻璃本来就不可以焊,所以现在我有些拿不准了

网友:
“有机玻璃”源自英文商品名“Organic Glass”,俗称“亚克力,压克力,Acrylic”,这种高分子透明材料化学名称叫“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是由甲基丙烯酸甲酯(MMA)聚合而成的,亚克力(压克力)是英文“Acrylic”的音译,是丙烯酸和甲基丙烯酸类化学物品的总称。有些人认为所有透明的塑料板就是有机玻璃板,其实这是错误的,为避免混淆和误会,现在大多把PMMA板材称作“亚克力板”,而把各种PMMA材料笼地称为“压克力或亚克力”。人们常说的亚克力(压克力)就是有机玻璃,亚克力(压克力)是专指纯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材料,而把PMMA板材称作亚克力(压克力)板材。
“有机玻璃(亚克力,压克力)”有极高的透明度,透光率高达92~95%,重量仅为普通玻璃的1/2,抗碎裂性能为普通硅玻璃的12~18倍,机械强度和韧性大于普通玻璃10倍以上,硬度相当于金属铝,具有突出的耐候性和耐老化性,在低温(-50~60℃)和较高温度(100℃以下)冲击强度不变,有良好的电绝缘性能,而且化学性能稳定,能耐一般的化学腐蚀,不溶于水。广泛用于陈列展示、招牌广告、照明器具、建筑门窗、建筑装饰、屋顶采光、日常用品、机器部件、交通车辆等。具有优越之光彩,轻美而强韧,绝缘性好,容易加工等特性。
由于有机玻璃(亚克力,压克力)生产难度大、成本较高,故市场上出现了不少质低价廉的代用品。如近年价格低廉“PS板”也俗称“有机板”,化学名称“聚苯乙烯(Polystyene)”,是一种热塑性塑料,透光率(一般90%以下)仅次于有机玻璃,有优良的电绝缘性,高频绝缘性尤佳,质地较脆,抗冲击性、耐候性及耐老化性较有机玻璃差,机械加工性质及热加工性质不如有机玻璃,能耐一般的化学腐蚀,化学性质稳定,硬度与有机玻璃相若,吸水率及热膨胀系数小于有机玻璃,因而价格较有机玻璃低廉。另外代用品如普通有机板(又称旧板)或者复合有机板(又称夹心板)。普通有机板用普通有机玻璃裂解料加色素浇铸而成,表面硬度低,易褪色,用细砂打磨后抛光效果较差。复合有机板只有表面很薄一层亚克力,中间的是ABS工程塑料,使用过程中受热胀冷缩影响而容易产品脱层。真假亚克力的辨别,可以从板材断面的细微色差和板材抛光效果等方面去识别。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有可能我买的是PS板了?如何区分有机板和有机玻璃板呢?

网友:
俺的个人体会,可以用热风枪焊的,可能倒是PS板,它也可满足楼主的使用要求。
而真的有机玻璃板,恐怕最好还是激光焊。
以上供您参考。

楼主:
找了一块旧的有机玻璃板,试了一下,很容易焊接的,估计是新买的材料有问题

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A(2013-01-28):
有机玻璃我几年前加工过,可以用氯仿来沾接。

网友B(2013-03-29):
引用 网友A:
有机玻璃我几年前加工过,可以用氯仿来沾接。

你好,可以说说怎么用三氯甲烷怎么粘接吗,要注意什么,怎样做到均匀密封,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说说怎么用三氯甲烷怎么粘接吗,要注意什么,怎样做到均匀密封,谢谢了

把要粘合的面合在一起,接触面越大越好。然后在接缝上点上氯仿,压住等几分钟就好了。如果缝大,可用氯仿调合一点锯下来的有机玻璃粉沫用来当胶使。操作时注意通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要粘合的面合在一起,接触面越大越好。然后在接缝上点上氯仿,压住等几分钟就好了。如果缝大,可用氯仿 ...

谢谢了,因为板子很大,三块大板子粘粘在一起,中间还要加工一个直径46的通孔,有切削液进去,蛮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