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式包装机封切是否可以改为间隙式?

楼主(2010-12-28):
现有一非标设备需用到枕式包装机,但是现成包装机只能包厚度70mm的物料,我的物料是110mm,速度要求就很低15袋/分,所以想改成间隙式气缸上下封口和切断,不知是否可行,如改的话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
理论上可行,但是很多细节需要考虑。
你的速度,就是说 4秒 一个包。 这4秒,包括送带的时间,热合的时间,插口(如果需要)的时间。这么大的袋子,时间也够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中封连续封口也得改为间隙式?不改的话停顿时是否会损坏包膜(PE  T=0.05mm)?

网友:
可以的,但是袋子的侧边要整形,要不横封每一个袋子都不一样。不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有点不太明白,是要改还是不用改中封装置?
还有您有整形的图片吗?可否提供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气缸式封口,肯定要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改中封,或者端封增加随动装置。前者,中封效果不好掌握,后者,结构可能比较复杂

网友:
中封原本就是间断工作的,我曾做一台枕式包装机一分六个包。
中封没有改。
侧边整形你可以参考一下市场上成品包装样子。
两侧加个金属整形就可以。这个不难做。。但是要摸索着来,跟据物料而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枕式包装机是连续包装的,中封是间隙式?可否提供你们的包装机看看?

网友:
视频传不上来,楼主看看这个封切形式怎么样啊,或许有用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50u5BuiNIRM/

网友:
非得要上下气缸接合封口么,可否采用单边动作,比如:就上气缸下压热合兼切断,这样可能减少上下气缸一些动作上的不协调。
我以前用鬼子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是这样想的,是我描述不清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不是这种。我说的是包装方便面或饼干的枕式包装机。

网友:
有往复式横封,带插角的机型。

网友:
刚看明白问题,厚度的增加,原理上只是增加横封器的中心距。更换相同节圆的封口器及齿轮等,如果上下滑座的行程够长,改动不大。可以找原生产厂要求改装,没有多少花费。改往复刀牵扯的问题多了去了,不合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断刀大侠!

网友(2011-11-27):
现在又往复式的啊!很快的,结果稍微复杂些,但是不太麻烦

网友:
想法可以,但是实现起来可能有困难!

网友F(2012-01-04):
现在就在做这个间隙式的包装机。

网友(点评):
是否有此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现在就在做这个间隙式的包装机。

主要在刀座的改动,其它的看你所使用的情况来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在刀座的改动,其它的看你所使用的情况来设计。

这台是我们用来包装蔬菜产品的样机。还在试验之中的

网友:
谢谢你的发言` 非常有意义

网友(2012-02-03):
间歇的那就是说送袋也是间歇?否则的话你反转是要保证水平运动的相对同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