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的行程开关还是接近开关好

楼主(2010-12-28):
各位大虾说说,在机械运动的极限位置限位,用普通的行程开关还是接近开关好,为什么?

网友A:
在关键部位,采用双保险较好...

网友:
关键是品牌,不管是机械的和电器的,都比较稳定!

网友:
机械的好些,不怕铁屑等杂物。接近开关容易误动作。国外很贵的机床,都是行程开关。

网友:
东西也要看使用环境了,有时候机械运动过大,一次性就会搞坏一个行程开关,接近开关不会,但是接近开关容易误操作,可能会不小心引起下一步动作。

网友:
正常運行的開關位置信號可以用光電或者接近開關,機械的行程開關也可以的。
在極限安全位置最好使用安全可靠的機械行程開關。前者工作頻繁,後者工作不頻繁,但安全性很重要。

网友:
行程开关安装位置要求高一点  接近开关安装方便   从安全方面考虑应该都差不多的   每个东西都有可能失效(故障) 可能受到外界干扰   无所谓哪个好坏

网友:
都可以,数控机床上,过去都用机械的,现在也有用接近的。

网友:
机械开关好些!!!!!!!!!

网友(2011-05-01):
机械的好些,不怕铁屑等杂物。接近开关容易误动作

网友(2011-08-18):
质量过硬的行程开关好一些!

网友:
限位用的还是采用机械式的可靠些,接近开关误差太大了。

网友:
一般来说机械的可靠一些,再有同是机械的也要看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关键部位,采用双保险较好...

是的!!我们做设备时一般就是使用行程开关和接近开光,双保险,尤其是使运转速度比较高时。。

网友(2012-10-23):
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如果失效怎么办?机器一直运行超过行程就撞坏了,我做的是丝杆结构。要是做双保险,怎么做?

网友(2012-12-11):
相同情况下机械开关比行程开关可靠,实在不放心就设计为串联双保险开关

网友:
双保险好些,关键是可靠性!!!!

网友:
听说欧姆龙的还可以。

网友: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用行程开关,如果是伺服电机驱动的,还有软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