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6AC/P5预加载荷是多少啊

楼主(2010-12-28):
我修的一台内圆磨床,用的轴承是7216AC/P5,这种轴承如果用在砂轮轴上预加载荷是多少,转速接近1600转每分。换算成重量是相当于多少公斤的物体压在轴承上。

网友:
7216AC/P5  应该是高精密角接触球轴承了吧  我这里有一份SKF角接触球轴承的资料,是关于SKF  72系列的高精密角接触球轴承的预紧问题的,你可以下载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在SKF型号里面我没有查到7216AC/P5  ,这里还有一些轴承安装后预紧的资料  也传上来 希望能帮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