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请教高手。。

楼主(2010-12-28):
M8*1.28的螺纹,在摇臂钻上攻丝,为什么止规老是过啊!
底孔$6,8mm,转速120加菜油。材料是45#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螺距1.28、$、加菜油 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材料呢,转速和材料关系也很大的,120攻铁件快了

网友:
1止规有无问题。
2转速120是钻孔速度吗?
3用摇臂钻床加攻丝夹头攻丝吗?
4摇臂钻床精度如何?
5用菜油润滑可以。

网友:
看看丝锥(丝攻)的伺服(也就是丝锥前端的倒角)有没有烂牙的现象磨损的严重不严重?丝锥的柄部打下表看跳动有多少?你的丝锥精度有没有问题?就所有的丝锥来说就有好几个精度有p1.p2.p3.p4的还有oh1.oh2.oh3他们之间一个都差0.0几?你要加工的螺纹深度是多少?是通孔吗?盲孔一般用SFT(螺旋槽)的丝锥好一点,通孔建议你用POT(先端下排削)丝锥,攻丝的时候排削不利也会影响它的精度,最好是用专业的攻丝油如果没有建议你用食用油来润滑,丝锥你用好一点的如果是通孔的话用POT丝锥买OSG牌的200转左右都可以做.是m8*1.28还是m8*1.25?

网友:
我以前在一家非标丝锥厂工作(看我照片上拿的那个丝锥了吗M155.8*3.0的我做的)遇见很多这样的问题,麻烦你把情况谁的在详细点

网友(2012-11-24):
我看过M12盲孔,开400转,加白油漆混机油。2分种12个眼子攻好。包括装夹2次,活重80斤。你们简直扯淡

网友:
会与不会相差是很多的。楼上为何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