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室湿度要求,请教

楼主(2010-12-28):
计量检测室一般温度要求为20度加减3度。但是湿度要求是不大于70%?还是在40%---70%之间?也就是说湿度比较小的话是否影响到测量仪器的使用?

网友:
如果你的温度要求是加减3度,那么湿度小了一般不会影响。对于个别仪器是否影响要看仪器本身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
我记得计量室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0度上下1度左右~

网友:
等级不一样,还有更严格的。他们3度说明等级很松

楼主:
了然了。(让子弹飞中用语)

网友:
对此不太熟悉,但看了楼上的回复受教了

网友:
实验室的温湿度应该把相关的检测室分开制定,并有温湿度控制要求清单文件,这些控制条件一般根据下面三个方面制定:
1、检测标准有规定要按检测标准规定的进行控制。
2、没有要求的,一般查仪器说明书等要求说明。评审时应提供。
3、温湿度的控制要求可高于检测标准但不能低于。
重要点评:严格控制温湿度是降低实验室测量不确定度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提升实验室检测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