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表面氧化处理后,尺寸会变小吗?一般会小多少的?

楼主(2010-12-28):
铝表面氧化处理后,尺寸会变小吗?一般会小多少的?

网友A:
会有变化 但是具体变化量与氧化时间 温度等都有关系 一般情况在0.1MM左右

网友:
0.1MM的变动量也不小了啊

网友:
那就要看你要表面是光面还是砂面了  一般的氧化层是10UM 以下的

网友(2017-01-06):
知道铝氧化后,内部圆孔的尺寸会变大,所以一般严格控制氧化的时间和次数。

网友(2017-06-19):
同求,铝合金氧化后的尺寸精度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有变化 但是具体变化量与氧化时间 温度等都有关系 一般情况在0.1MM左右

阳极氧化和导电氧化是一样的吗?一般阳极膜不是比导电膜会厚很多吗?

网友(2017-07-28):
就看表面要求高不高,酸洗时间越长表面越亮白,尺寸影响越大,如果酸洗一分钟内的话0.01都可以控制

网友:
我接触的铝阳极化,导电氧化,对尺寸精度影响都是忽略不计的,除了硬质阳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