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陶气缸与缸套气缸哪个好?

楼主(2010-12-29):
镀陶气缸与缸套气缸哪个比较好?从性能,加工,生产,成本各方面考滤.

楼主:
都没人回答...................

网友(2011-03-10):
帮你顶上去哦,大家踊跃回答,我是外行哈哈

网友:
镀陶的贵些,性能好些

网友(2011-06-25):
钢套气缸加工方便,成本低,,,

网友(2011-11-05):
渡陶气缸套加工性能差,并且想得到同样的性能可以采用镀铬、氮化、淬火等。

网友(2012-10-13):
汽缸镀陶  有很大的优点,其工艺简单直观(压铸、精加工、电镀、珩磨),质量可控性好、耐磨性能突出,环保(与传统镀硬铬相比)、价格也比较适中。其具体优点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
1、镀陶汽缸的电镀层硬度较高,维氏硬镀控制在HV0.1g 550-800。
2、镀陶汽缸的电镀层结合力优良。
3、镀陶汽缸的电镀层孔隙率高、自润滑性能突出、摩擦系数小、汽缸使用寿命长。
4、镀陶汽缸散热效率高、热负荷低、使用寿命长。
5、镀陶汽缸采用环保电镀工艺,不含铅Pb,镉Cd,汞Hg,六价铬Cr6+等有害物质,完全符合欧盟环保新标准(欧盟RoHS和WEEE指令)

网友:
镀陶汽缸省去了衬套,汽缸会轻些,工作温度可高些,但引擎翻修时汽缸必须换,还得配与之相应的活塞、活塞环,重庆有汽缸镀陶的。

网友(2013-07-17):
镍基碳化硅(Ni-SiC)复合镀层由于其与铝合金基体具有良好的结合性,摩擦系数小,与镀铬相比有很大的优越性,被国外很多发动机应用,如limbach(林巴赫)等,寿命从数百小时到数千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