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作高强度螺栓,40Cr和16Mn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0-12-29):
如题,谢谢大家!

网友:
16mn是结构钢啊,做高强螺栓肯定不行的吧?

楼主:
请问有什么资料可以用来参考吗?

网友:
一般16Mn作为结构件实验居多,如钢架,汽车大梁等等,而40Cr大多作为机械的零部件,承受各种比较复杂的力与力矩,作为螺杆的话没有问题,就是价格可能要高一点。

网友:
我们用的不少螺栓倒是40Cr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这俩做高强度螺栓好象都不是很合适,虽然连45钢都在用,但是疲劳强度,延迟断裂敏感性都好,有文献说用低碳马氏体钢做,不过市场上好象不好买,到是30CrMo,35CrMo,25Cr2Mo1V , 25CrMoV的到用得很多。

网友:
气体压缩机高压段缸体螺栓用的就是高强度螺栓,记得材料用的是35CrMo

网友(2011-05-18):
16Mn-般用路轨螺丝 电话:13794090697 小严